IPHONE6 SP 显示充电越少维修图解分析,高清图可放大

楼主(2016-12-14):
IPHONE6 SP 显示充电越少维修图解分析,高清图可放大

网友:
意思是电容坏  会漏电吧

网友:
这个充电难修呀

网友:
这个电容是很容易损坏吧?

网友:
说得不够全面。

网友:
应该是漏电吧 电容

网友:
辛苦了还是支持下

网友:
谢谢楼主如此费心

网友(2017-08-21):
辛苦了还是支持下...............

网友:
正常机器,不是进水的机器,大部分都是充电IC坏,电容坏的可能非常小,电容如果损坏了,充电应该就关机,因为电容工作了,没有完全损坏,开路了,不会影响充电

网友:
简单明了 直接翘了这个电容可以吗?还是必须装一个

网友:
这里的c2300就相当与笔记本里的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电容漏电通常是可以直接翘了的吧?

网友:
不行就搬板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电容漏电通常是可以直接翘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