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820-2915-B花屏换显卡无果、显卡重植OK

楼主(2016-12-14):
发个维修贴。给维修苹果A1286 板号820-2915-B显卡通病的一点经验、
  客户取机开机无显、是老客户了、上次加焊的显卡用了半年。这次直接报的换显卡。显卡型号216-0810005.一开始没定这个芯片。心想给客户重植下用用过去算了。显卡植好上电进苹果系统LOGO四分之一处白屏。WIN7系统花屏。以为是显卡坏了。淘宝上订了个全新的95。BGA换上去上电现像一样、又再次加焊了一编。还是LOGO四分之一处就白屏了。网上看贴,发现在很多人修到这机器显卡通病。有加焊好了的。也有没修好的。还有一个贴换了显卡。四个显存植了也没好的。最后改集显好了。出于考虑给客户打了电话。说换了显卡也没好,只有显存重植试下。或者就是改成集显用。客户说能修好就行。显存拆一个植一个。这期间我每拆一个显存就通电试机(怕把显存做坏了)也能亮机、不过单个显存不装开机就花屏显示不了LOGO。装上到LOGO四分之一处白屏、花屏。拆到第三个显存植上去奇迹终于出现了。进系统了。

网友:
显存虚焊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  修过两个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比如板子上4个显存 少一个显存也能开机? 楼主是逐个拆了再上了通电呢 还是拆下来直接通电

网友:
这个位置不好放

网友:
我昨天也秀修了个这个机器   难道要返修

网友:
显存封胶的 有些换显卡 就需要重植下显存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 ,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很有帮助,收藏一下

网友:
换显卡没保护好显存。

网友:
显存虚焊了。。。。。很少见,

网友:
就是担心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  修过两个  不知道是不是

拆了一个显存。剩三个显存在主板上开机也能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比如板子上4个显存 少一个显存也能开机? 楼主是逐个拆了再上了通电呢 还是拆下来直接 ...

拆了一个显存。剩三个显存在主板上开机也能亮的。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机器显存坏掉的,有时候显存坏了还进不去系统呢

网友:
高手,显存打了黑胶的,上次有个做显卡的,也是显存都没弄了

网友:
显存重植,,上面有兄弟说少一个显存的,进系统稳定吗,

网友:
这机器要看怎么花,有的是显卡又得是显存,,修到过

网友(2018-12-20):
还是会坏的,用不久,这款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显存虚焊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返

网友:
花屏一般要么是显存,要么是显卡芯片。

网友:
这个换显卡一定要注意显存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