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E47G 不触发

楼主(2016-12-14):
机器板号:DAOKL9MB6F1待机0.006 不触发,3 5v都有,直接量RSMRST信号,没有电压,心想估计IO供电条件不足,ACIN ACVCC ECRST
等等量了一圈竟然都正常,实在没有办法,我将3 5v 电源好信号连在一起,插电源短路,最后用示波器打MBDATA MBCLK 竟然有电压无波形,立马换个 8831 ,待机立马变成0.012。待机正常,上电OK

网友:
电源好信号能短接?

网友:
8831什么芯片啊

网友:
误杀过南桥

网友:
说的什么,都看不懂啊,还得有机器对比才能行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作用呢

网友:
如果结合电路图再详细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也算是个通病了 不触发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个“8831”

网友:
楼主就这么解决了

网友:
有点懵比。。。。。

网友:
你这修机器思路不清晰啊   乱在修

网友:
没遇到过8831 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没碰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也遇到过,头一次搞了半天

网友:
楼主可能技术是很棒的,就是语文不是很好,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