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B4330解决1802. bios

楼主(2016-12-14):
联想B4330无线网卡原装的不见了。买了个B490.但是报1802.错误。拆了。就不会。我想两个机子图纸都一样,能用就买了,但悲哀了。听说写bios会好

网友:
那你刷好了吗

网友A:
一般都不行,要么你把BIOS发出来我帮你改一下,看你的BIOS有没有ME,没有就改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行,要么你把BIOS发出来我帮你改一下,看你的BIOS有没有ME,没有就改不了

1802 有ME如何修改 这个bios  ?

网友:
多换几个无线网卡,不行还得刷无线网卡白名单的BIOS

网友:
这个要刷bios的吧

网友:
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呢?重新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2 有ME如何修改 这个bios  ?

不好解释,要有WINHEX才行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一般最好找个无线网卡了

网友:
联想的都爱挑卡的

网友:
一般找个联想别的型号的机器上面的就可以,体积大小一样,基本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