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开机

楼主(2016-12-14):
华硕笔记本不开机,板号是X450CC MAIN BOARD ,求思路,求图纸

网友:
点位论坛有,华硕新点机器图纸暂时别想了

网友:
找点位参考维修  不开机 查下待机 触发条件等

网友:
按板号找点位慢慢查

网友:
就这样,,,起码自己先看看吧,,电流啊,,,待机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