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传说中的工控机吗

楼主(2016-12-14):
这就是传说中的工控机吗?上面的内存条看起来像sd内存,但又不像不普通台式机的。

网友A:
我也没见过 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见过 期待高手回复

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东西

网友B:
是的,工业主板,这机器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工业主板,这机器开不了?

是的,内存接触不好,金手指氧化了、

网友C:
是工控机,工控机的内存一般和普通台式机的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工控机,工控机的内存一般和普通台式机的是一样的,。。

是sd的,这种内存都不好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sd的,这种内存都不好找了。

是,工控机啊,

以前不懂电脑,我们办公柜里面保存了好几条,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谁要是收藏了好的,搞不好能发一笔

网友F:
楼主捡到了,是工控机

网友:
也是头一次见!

网友G:
不错,确实是工控机!SD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工控机啊,

以前不懂电脑,我们办公柜里面保存了好几条,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早就当垃圾给处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捡到了,是工控机

帮一个朋友看的,他说电脑点不亮,让他抱过来,没想到是台这样的“电脑”

网友:
我也是头一次见,以前只是听说过,但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错,确实是工控机!SD内存。

太老了,应该是07年的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老了,应该是07年的机器

估计不是07年的,应该是更早的,查看内存条上内存芯片的生产周期就能判断大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估计不是07年的,应该是更早的,查看内存条上内存芯片的生产周期就能判断大概了

看电源上写的是07年的签,还是带硬开关的那种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电源上写的是07年的签,还是带硬开关的那种电源。

看电源不靠谱,要看就看主板,内存条,或者电解电容,好东西和好电容都是抢手货,看那上面的生产周期才靠谱,

你那CPU 都是古董级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电源不靠谱,要看就看主板,内存条,或者电解电容,好东西和好电容都是抢手货,看那上面的生产周期才靠 ...

看到了sd内存想着就应该是02年以前的机器,当时给用户说这个机器差不多有20年了吧,用户说最多10年,然后就在电源上看到了一个07年的签,难道工控机都是这么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sd内存想着就应该是02年以前的机器,当时给用户说这个机器差不多有20年了吧,用户说最多10年,然后 ...

工控机一般都很老,
1.看使用对象,条件,环境,2.是不是大修过,查看主板是不是换成了国内被授权的专业厂家自己出的板子

工业级的东西其最少寿命绝大多数都是10年以上的

宝贝还在的话,看能不能查看主板生产周期,CPU周期,大容量电解电容的周期,就可确定大概年份

我们代工过的电源工控板用的是红宝石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控机一般都很老,
1.看使用对象,条件,环境,2.是不是大修过,查看主板是不是换成了国内被授权的专 ...

客户当时已经弄走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客户当时已经弄走过了。

哦,这样啊,我去年还看过这样的工控机主板,被我们厂的电工主管在搞波峰焊的保养和维护时,不小心搞坏了,当初看过主板生产周期不是太老,没认真记,和你那结构是一样的,只记得是零几年的,国内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这样啊,我去年还看过这样的工控机主板,被我们厂的电工主管在搞波峰焊的保养和维护时,不小心搞坏了 ...

差不多就那个年代的,他们是搞车轮定位用的,07年左右弄的机器,估计是个二手的,

网友:
是工控机,那张长卡是CPU板卡。坏的基本都是这张卡。 0几年修一台这样的CPU板卡几千块。现在降到600-700修一张了

网友H:
这种应该就是370接口的奔腾3CPU和SDRAM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应该就是370接口的奔腾3CPU和SDRAM内存

就是370接口的处理器

网友I:
这是工控机,,其它工控机就是防电磁干扰能力要强,,机箱结实,电源质量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工控机,,其它工控机就是防电磁干扰能力要强,,机箱结实,电源质量要好,,

看起来那个电源就不一变,不过还是老式的at电源,

网友J:
没修到过,楼主修理战果如何?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修到过,楼主修理战果如何?分享一下

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
这种工控机经常修到,不过这个实在是太老了

网友K:
这个 不老啊。P3的啊 我经常修到 MMX266的586 486 那才老 但是越老越收的上价格

网友L:
应该是比较老的工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 不老啊。P3的啊 我经常修到 MMX266的586 486 那才老 但是越老越收的上价格

工控机一般就运行一个软件,要求的估计不高,还有的用的是dos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比较老的工控机..........

有的装的还是 do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