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CM3 Rev1.0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14):
主板型号:G41T-CM3 Rev1.0

故障:客户描述,电脑突然开不了机了,风扇也不转,自己怀疑电源坏了,换上电源风扇转了,但是无法开机.
接到机器后拆出主板,插在自己的电源上,插上诊断卡发现机器开机掉电,自动重启,循坏掉电.当我拔下4pin时主板不掉电,复位有但是不跑码,无cpu供电.
维修过程:
先测量4pin 12v供电的对地阻值,发现对地阻值为0,短路.查找电路图发现12v,+12v-4p给cpu供电芯片分压做开启,还去往其他芯片 ,又经过电感l1变成了vin,给cpu供电芯片的上管做供电,考虑到可能是电源把主板烧了,先查vin这一路.

去往的元器件比较多,还是使用排除法来修吧,先把上管测量了一下,发现Q10和Q19相通了,也就是击穿了,测量其他上下管都好,拆掉这两个,12v阻值恢复正常
换掉他们正常开机.

           12v对地阻值测量

              换下来的上管

                 亮机

网友:
这里故障推测是下管短路引起相连上管击穿。

网友:
这里q10和q19相通的期间,也会造成cpu核心供电输出偏低保护

网友:
这里烧鸡的话q10和q15推测会同时发烫上电,两者拆掉不装的话,推测cpu核心工作电流值会达不到核心要求,即cpu工作运行负荷能力会增加

网友:
这里掉电推测是cpu核心供电偏低保护造成

网友:
这里12伏正常对地阻值推测是几百欧姆左右,上cpu情况下上管s级对地阻值也会偏低

网友:
q10和q19相通应该是出现在在线测量状态,在没有上cpu情况下

网友:
这里相通应该就是所谓的上下管s级同时出现对地短路状态在线测量对地阻值

网友:
这里风扇没有转电源坏的原因推测是12伏电压输出偏低导致

网友A:
这里主板开机掉电的瞬间推测主板诊断卡5v,3.3v,12v会出现一闪就灭状态,拔下4pin接口主板没有掉电应该是12伏没有输出到4pin接口工作原因导致

网友B:
12V短路  故障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主板开机掉电的瞬间推测主板诊断卡5v,3.3v,12v会出现一闪就灭状态,拔下4pin接口主板没有掉电应该是12 ...

有话在一个楼层里说  你这样算什么

网友C:
Q10   Q19 这两个上管击穿了  应该上电保护,怎么还能循环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0   Q19 这两个上管击穿了  应该上电保护,怎么还能循环自动重启?

估计与复位异常有关系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短路  故障还是比较明显的

准确来说也可以讲cpu核心供电对地短路

网友:
q10和q19相通准确来说就是q10输出电压被q19击穿短路接地拉低。

网友:
虽然是个简单故障,但这么一整理一写,再编排,立马高大上

网友:
管理芯片顺便一起换,要不容易返修。

网友D:
楼主没换CPU PWM芯片吗 过几天很快会返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换CPU PWM芯片吗 过几天很快会返修哦
建议换下这里mos管击穿有些是电源管理芯片驱动引脚输出电压过高引起

网友:
换了上管 不难 学习

网友:
这个可能会翻修哦

网友:
其实拆掉上下管不装也可以这样就相当于少了一相cpu供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