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神舟战神K610D-I7 D2 DA0TWSMB6E0 REV E 亮机BIOS

楼主(2016-12-14):
神舟战神K610D-I7 D2 DA0TWSMB6E0 REV: E    显卡940M  I7CPU 神舟战神K610D-I7 D2 DA0TWSMB6E0 REV

网友:
我下载虽然很难午夜

网友:
谢谢  刚好修到

网友:
正好需要    开机 pe都好慢  试试了

网友(2018-02-21):
开机一会黑屏 刷个BIOS试下

网友(2018-08-28):
大短路修好过后,开机1点几安能不能刷好呢.

网友(2019-04-08):
希望这个是好用的,显卡是显示GT940M的,试试先

网友:
这个是战神的LOGO,确定是好用的,不是神舟的LOGO

网友:
如果是神舟LOGO就好了

网友(2020-07-17):
谢谢!!!能用最好

网友(2021-12-17):
可惜开机有点慢

网友(2024-02-24):
开机1.2左右不跳变,掉电反复重启,刷U17  秒亮,感谢楼主。BIOS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