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6-12-14):
这机器每天冷机开不了 电流停在0.5不显示 。。反复开个4到5次能显示 ,然后一天都正常了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桥容易坏吗?

网友:
有件有问题  不稳定  是个换个温暖的环境试试

网友:
这板不会都是这问题吧

网友:
可以把桥加焊一下

网友:
不显的时候拆开来量下电压都出来没有吧,不要盲目干桥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不对啊,64应该是8M,下下来是4M

网友:
回复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