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卡LOGO 不引导进系统

楼主(2016-12-14):
  今天遇到一个E431卡LOGO  能进BIOS  但是BIOS少了一个大的选项 刷BIOS解决问题 下面图片对比

网友:
明显的bios资料损坏

网友:
是的    修一个联想机器 也同样方法解决

网友:
bios也会卡logo啊。。。目前遇到一个试一下

网友:
好方法    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刷了以后。、不会二次开机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这款机器BIOS问题多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来BIOS的问题不能忽视啊

网友:
BIOS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bios的版本都不一样,怎么比对,一个是win8一个是win7版的

网友:
什么情况这是、

网友:
是USB口不好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南桥挂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样都有啊 谢谢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默默的看下

网友:
嗯,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了~~~~~~~

网友:
BIOS还会少一大项,真没注意过哦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
我也修了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次见啊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看了以后当机要先看看BIOS选项

网友:
这种现象很少见,大部分卡LOGO 都是桥引起的

网友:
先软后硬,刷刷更健康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BIOS资料少了都可以显 奇葩啊

网友:
神奇,还真没遇见过!以后遇见就是秒杀!感谢!

网友:
USB 口坏卡我到是修到过  BIOS 的 没遇到过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为啥打个马赛克

网友:
卡LOGO刷BIOS好了遇到过,但bios里少选 项就没遇到过呢,谢谢分享

网友:
修好了 重新刷的BIOS

网友:
BIOS从迅维网找的 一次开机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还会少选项,没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子分享,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个有意思,没碰到过

网友:
卡LOGO 一般是BIOS 或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