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通用模块有些地方不明白

楼主(2016-12-14):
模块红线端接在什么位置,资料上说,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V和18V之间。其它我都会接,只是这个红线不确定接在哪?有什么规律可循吗?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就是原本控制芯片的供电脚,基本都是    50v10uf 的电容

网友A:
你说得应该是300V的大电容正极

网友:
这个要按说明书来接,不同的模块用线颜色指定不一样,所以用颜色来区分不行的,要根据实际电路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应该是300V的大电容正极

那是300v电压哦,直接接上通用芯片的供电线,,呵呵,后果我没有试过

网友:
没图片啊。一般有个绕组的。

网友:
50v滤波电容正极

网友:
一般是50V电容的正极

网友:
芯片供电脚  一个二极管过来的

网友:
没看明白 电路不是太懂学习了

网友:
你说的芯片供电12v到18v,变压器绕组,经过二极管整和电容,接到芯片供电脚的。

网友:
基本都是50v10uf的电容

网友:
我学的时候老师管那个叫变压器倒相供电,,给芯片做持续供电,,300v至少一个启动电压,,变压器工作后,,芯片的供电就由这个来控制

网友:
50V47微法的电容就是

网友:
红线接持续供电。也就是50V电容的正极连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
要有图,不能乱接

网友:
还是按说明书来接吧,小心炸了

网友:
随便找个 电源图纸 就知道 那个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