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3000 C305 开机电流1.3左右不动 刷刷这个肯定好

楼主(2016-12-14):
联想一体机3000 C305 开机电流1.3左右不动 刷刷这个肯定好

网友:
搞什么东西 ,文件都不传

网友:
刷什么了

网友(2017-02-09):
刷个JJ吗

网友A(2017-03-17):
换个电池就好了,刷毛线BIOS

网友:
  BIOS呢    刷个什么

网友B:
我刚接了一台。电流上1。3也不动,刷了也不亮。

网友B:
BIOS电池换了也不行,一样的。搞下南桥看,

网友(2018-07-20):
我的有一个 1.20 就不动

网友(2018-09-08):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就好了,刷毛线BIOS

谢谢你的评论差一点就干北桥了  看到你的评论果断换电池OK亮机
我的机器电流到1.3a不亮
你的评论很有质量

网友C(2019-10-13):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换了也不行,一样的。搞下南桥看,

后来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我这台也是一样换电池也是1.3左右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我这台也是一样换电池也是1.3左右电流

你好,我现在手上也有台这样的一体机,换了电池也不亮机,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刚接了一台。电流上1。3也不动,刷了也不亮。

你好,我现在手上也有台这样的一体机,换了电池也不亮机,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手上也有台这样的一体机,换了电池也不亮机,你是怎么解决的?

干南桥显示了,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E(2021-05-06):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换了也不行,一样的。搞下南桥看,

哥,南桥是哪个芯片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干南桥显示了,不知道稳不稳定

冒昧问一句南桥是哪个,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