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239CL2 LE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6-12-14):
今天收到这个飞利浦239CL2 LED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不开机,拆开看到没有任何的明显损坏,测量也没有什么坏的,直接通电了,驱动板5v,3.3v,1.8v电压都测量到正常,但是还是不开机,修了挺久也是修不出来,求助下有这种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你有程序吗,我的板号是:715G4375-M01-000-004I

网友:
我也没有。论坛找下,没有只能找淘宝,

网友:
程序  按机器型号找  论坛没有 就去某宝吧

网友:
那可以考虑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刷程序就好,飞利浦有通病

网友:
刷个程序好了,好BIOS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0612-1-1.html,感谢分享。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电压正常程序刷起。

网友:
刷下BIOS应该可以好

网友:
刷程序试下了

网友:
mcu刷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