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16-12-14):
笔记本开机时,大约有1分钟的灰屏,之后才开始启动winds。为什么先有灰屏,我看其它电脑都是屏幕亮了直接就进入winds?

网友:
检查外设  我上次一个华硕的跟你现象一样  最后发现是光驱里面有个碟子引起的  拿出来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排除外设把,什么型号的机子啊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南桥旁边有个小电容部分击穿,换了就好了。

网友:
problam is in screen support

网友:
great if you get so;ution..... its realy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