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烧坏贝得电源已经维修完成

楼主(2016-12-14):
前段时间被主板烧坏的电源已经维修完成

这是上次烧坏的电源
5伏sb电压高达10.5伏。

元件清单

电路图
连接光耦的R27电阻已变质,
多处电阻烧焦。
这个电源真有意思,Q2的启动电压由,r7,r8串联,与r45,分压,r7,r8=680k,r45=33k,分压得到约7.5伏电压。
Zd1为18伏的稳压二极管,几乎不起作用,除非r45烧断。

那两个黑然的电阻,连Q5,q6的B,用来驱动Q5,5,大约1k.
R37,连5伏sb与7502的13脚,为7502提供工作电压,已烧焦,测得阻值为81k,感觉不正常,后来用150欧的电阻代替。

12伏,5伏,3.3伏的负载电阻均已烧焦,直接去掉不装。

辅助电源电压已经正常

各电压已经正常。

已经组装

最后上机测试。

在bios中检测到的各电压。
由于5伏上拉电阻,r66已变压,造成5伏电阻稍为偏高。

在bios中检测到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 多谢分享 辛苦了

终于把它给修好了。

网友C:
理论  和  实践    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把它给修好了。

支持下 太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  和  实践    厉害

楼主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  和  实践    厉害

闲着没事了,某宝上买了一些mosfet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 太不容易了

顺便把这个电路图给画一下。

网友A:
估计这个电源用不了多久,

网友D:
主板能把电源烧了,一般都是电源烧主板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主板能把电源烧了,一般都是电源烧主板呀

是的,先是这个电源把主板给烧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是这个电源把主板给烧短路了,

你太能吃苦了,是我早扔了,

烧主板的电源我认为没有修的必要,很多料都是用最低技术标准的,何况电源本身还把板子烤黄了

实在是有时间,最多把图(辅助电源部分)给画出来分析下就可以了。

网友F:
手稿要高清上传阿
楼主 赶紧重新拍重新上传

给你加分

网友G:
手绘电路图,是跑线路测得的吗?这个是不是叫抄板呀?也想学此技术,但资质差,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是这个电源把主板给烧短路了,

没事修着玩,学画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手绘电路图,是跑线路测得的吗?这个是不是叫抄板呀?也想学此技术,但资质差,佩服楼主。

没事了学习一下,只能从最基础的学起,只能说是外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太能吃苦了,是我早扔了,

烧主板的电源我认为没有修的必要,很多料都是用最低技术标准的,何况电源 ...

练习一下画电路图,现在的高手都手绘主板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稿要高清上传阿
楼主 赶紧重新拍重新上传

画得太乱了,也太丑了,等有机会了画个好点的上传上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是这个电源把主板给烧短路了,

估计是用料较差,负载大发热电阻阻值增大引起电压升高烧坏主板,接着主板短路又烧坏电源,见到这种用料省、节约的电源第一时间拆了作备件,绝对不修!

网友:
图是自己画的吗?很厉害。

网友:
加分    支持 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用料较差,负载大发热电阻阻值增大引起电压升高烧坏主板,接着主板短路又烧坏电源,见到这种用料省 ...

用料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A:
真正的高手都不修电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高手都不修电源了

我有不同的认识-----个别高手估计还是愿意修的,就怕因为做工太好,修起来拆件太花时间了,

我现在对主动PFC电源都有点阴影了,上次炸机,着实吓坏了,还差点烧坏一根好电源线

网友I:
哈哈,闲来没事玩玩修电源,个人感觉修电源虽然价格低,但是锻炼焊接和分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不同的认识-----个别高手估计还是愿意修的,就怕因为做工太好,修起来拆件太花时间了,

我现在对 ...

主动pfc的维修资料比较少,全靠摸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哈哈,闲来没事玩玩修电源,个人感觉修电源虽然价格低,但是锻炼焊接和分析还是不错的

是啊,如果想学维修的话可以从修电源学起。可以熟悉一下电路,电子原件,练习一下焊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啊,如果想学维修的话可以从修电源学起。可以熟悉一下电路,电子原件,练习一下焊接。

哈哈,我是直接干主板的,然后焊接不行,研究了2天焊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是直接干主板的,然后焊接不行,研究了2天焊工

如果没搞过,直接去焊主板的话非常难焊,以前刚刚学会锡焊时朋友的主板电容坏了,买了几个电容让自己换上,谁知根本就焊不下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搞过,直接去焊主板的话非常难焊,以前刚刚学会锡焊时朋友的主板电容坏了,买了几个电容让自己换上 ...

哈哈,温度高点很好搞,IO和CPU控制芯片才难,不过研究了2晚上基本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感觉修好也用不了多久,一看PCB都烧黄了,就快碳化了

网友J:
就是 我也觉得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温度高点很好搞,IO和CPU控制芯片才难,不过研究了2晚上基本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是的温度必须高,把烙铁温度调到450度,用吸锡器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 我也觉得用不久

留着当料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这个电路图给画一下。

电流图 换好 水平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了学习一下,只能从最基础的学起,只能说是外行了。

楼主画图很辛苦,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电源用不了多久,

可能是PCB 板子少的 太还的恶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能把电源烧了,一般都是电源烧主板呀

这个 估计少吧 一般不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是这个电源把主板给烧短路了,

一般主板短路 会保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