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今天验证了在【迅维】上看的帖子!!!

楼主(2016-12-14):
先上图灯管坏了,这样搞不行,估计还是高压保护了,如果要亮机的话,还要去保护,在本站帖子中看到,灯管坏了,可以并联两个3KV的电容,加上后能亮1分钟左右,还是保护,我把并联了一组,就该成两灯的,亮度太暗,这次好象时间长点,正在实验中。

网友:
这个是可以,能换最好

网友A:
还验证了帖子 你不学好啊  赶紧拆了换把  还多难?

网友:
那就换下坏掉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验证了帖子 你不学好啊  赶紧拆了换把  还多难?

学习是一种态度,验证不是为了抄近路,而是探索!!!!

网友:
直接换块电源板吧,这样稳定些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灯管,这种方法,一般第二次坏,主板就坏的非常严重了。当然,肯定是过了保修期,虽然跟你没什么有关系,但要是第二次客户又找你维修,你修起来会麻烦一点,如果你不在意就当我没说。
反正我是碰到过这种的,被人去保护的,真是电源板烧的稀烂,而那个灯管线烧得就像被点燃过的引线一样。

网友:
直接换灯管或者led套件

网友:
能换最好,很多显示器改少灯管组会变暗,,有些改了就不太明显

网友:
去保护  只能做为维修的判断方法   最好不要用来做解决方法

网友:
去保护后,可能亮度太暗,,,,用户怕不满意

网友:
学习态度很好

网友:
一路需要加这么多个电容么。。。。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换灯管更稳妥

网友:
这个要换灯管才正常。

网友:
我从来不去保护   那样用不了多久

网友:
灯管老化  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嗯我也觉得该换了额

网友:
换灯管妥妥的挣钱

网友:
楼主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改LED也挺方便,上一组也挺亮

网友:
赞成大家所说,还是踏实原样换灯管吧

网友:
有什么好验证的?地球赤道就那么长,难道你也去量,有些东西拿来用就行啦

网友:
之前有过高压保护,我是高压,灯管都换了,怕二次维修,不过学习态度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