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总线在线路图上怎么看??

楼主(2016-12-14):
请教I2C总线在线路图上怎么看??哪边的线路是I2C总线??比如苹果6为例?

网友A:
I2C总线是二线制的 所以 特征  1是时钟 CLK和数据SDA 字样 搜索或查看  2 一般都有上拉电阻 一般用于获取某些信息如下图所示

网友:
总线无非就是数据  时钟   I2C总线  就是在名字前加上了I2C  直接搜就好

网友:
还是搞搞手机好啊 ,可惜我们这一年接不了几台。。。

网友:
什么叫“哪边的线路是I2C总线”,I2C就是一种总线,你找它可以在内存这里找到

网友:
2楼说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是二线制的 所以 特征  1是时钟 CLK和数据SDA 字样 搜索或查看  2 一般都有上拉电阻 一般用于获取某 ...

楼主大好人啊,给你点赞加分。

网友:
标有I2C0字样的就是了,图纸可以自己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是二线制的 所以 特征  1是时钟 CLK和数据SDA 字样 搜索或查看  2 一般都有上拉电阻 一般用于获取某 ...

好人,有耐心

网友:
二楼的够详细的,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算是解决了

网友:
二楼好人,解决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