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开机供电报错,cpu12v电压偏高

楼主(2016-12-14):
最近遇到很多华硕b75主板,开机报供电错误,进bios一看cpu12供电偏高,达到17v之多,很多论坛上关于换限流电阻之类的,不仅麻烦而且不稳定,本人直接把两个电阻直接拆掉,完美运行,现在提供给大家,具体如图

网友:
应该是检查错误,误报。

网友:
直接拆掉   就行了?  不用跟5V的直连?

网友:
华硕与技嘉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要连接其它检测电阻吧?

网友:
这样也行啊,下次试试

网友:
这事啥原理尼?

网友:
楼主那两个 电阻是做什么用啊打开图纸看看,原理是做什么的呀能不能说说?

网友:
正好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仅仅是拆了?没有直连3V或者5V的检测信号?

网友:
什么都不用连接,直接拆掉就可以

网友:
直接拆了  就好了

网友:
直接拆了,检测不到电压也可以?

网友:
我的华硕H61也是12伏电压过高,老是重启。不知道用你这方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