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C-I5-D1做手脚板修复

楼主(2016-12-14):
接到客户拿过来的机子,客户说拿别人那测试过,给报价没修,拆机发现无3 5V 量PL10电感短路, 断开PJ26 测量发现还是短路,然后烧鸡大发,点压调到1.5V 电流4A多,PCH超级烫,确定故障,给客户报价,留机。

   手上有一个芯片,拆机的,没置球,手动给置了下,一个小时置好了,拆PCH,量PL10无短路,上芯片,上好打阻值3V 5v 无短路。
  通电发现待机电流0.00,量PL10 3.3V出来了,按开关0.016几秒后0.00. 我晕,没装好么。加焊,原故障,再焊加个硬币,原故障。
草了,难道没装好,想到是在别家拆了,报价没修,难道做手脚额。仔细把板子看了一遍,没发现异常,难道这个芯片有问题
算了,先量量吧,触发后 vdd5转5V正常
vdd5转5vs   5vs 无电压
难道是SUSB信号高电平开启,发现这里是地电平,无短路,接着往前查
这个信号来自SUSB#
这个信号,来自与桥的,难道桥没做好么,手上没有了,找同行找一个吧
找到一个全新的,赶紧上上,按开关0.000-0.016--0.000 我草 原故障,郁闷了。
难道还没做好?桥还有问题? 懵了。歇会再搞吧

抽根继续,量IO信号的时候,突然,开机了,0.8,因为没插内存,我想应该好吧,拔电,上内存,按开关,原故障,又试着量,半天没反应,难道PCH虚焊了
左压压,又压压,突然,又开机了,这会屏和内存插着呢,屏幕出现LOGO了,艹,难道真是虚焊,上机子 ,加焊,完工,这下应该好额吧,通电测试,0.000-0.016-0.000 原故障。。。。。。。。。。。。。。。
搞不懂了,算了,慢慢量吧,重头开始,示波器量晶震,无震荡,不是桥坏就是晶振坏,刚能开机说明桥是好的。那就是晶振坏了。刚才摸主板手上的静电代替晶振开机了。
找个晶振换上,故障还是一样,
晕了,看下图纸
这很简单呀,直接进桥了,
然后量下晶振到r499的先发现不通,
我草,豁然开朗啊,断线了,仔细发现刀片割过的痕迹。连上线,开机 0.00-0.16-0.5-0.8.-1.1-1.3,开机了,等10几秒量屏,
4代主板,换桥需要刷BIOS才能快速开机,暂时还没刷,等刷好了继续传bios上来。
第一次写帖子,电路知识也是皮毛,望谅解,勿喷,维修走弯路了,钻牛角了,没想到多出故障。
下面是图纸。

K610C

网友:
神州k610c-i5-d1

网友:
换了 桥如果按照不触发的思路来修 应该会比较快,发现南桥没有置高SLP信号 ,、马上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这个线断了 波形会起振吗?

网友:
波形会起振吗?

网友:
二修 我一般 都  要怀疑别人动手机 ,只不过动手脚的地方看不看得出来

网友:
只能说明你运气好,别人动过手脚都能修好。

网友:
被做故障的都修得出来,楼主不错啊,还好做的故障不是高级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