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14):
今天客户送来一部苹果6sp,进水不开机,下面分享维修过程给大家,说的不对请老师和高手指点。首先经过慢长的烘干之后能开机,但是过了一分钟左右出现自动关机提示,而且上音量调节按键完全失灵。又经过反复洗刷刷之后发现一个电感L4023烧焦,然后飞线直连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好吧  我承认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承认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结果可想而知

这是比较幸运的维修

网友:
简单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比较幸运的维修

是的洗涮刷搞定,钱到手

网友:
这个我也会

网友C:
楼主捡啦个大便宜啊,这个好修,捡钱。发帖不容易,给你加2分鼓励一下。

网友D:
运气也是维修的一部分

网友E:
这个好拆啊,就是屏线接口附近啊,我修的都是把芯片上面的铁皮都用风枪吹掉,然后清洗里面的芯片,才会好的,幸亏主要芯片都是灌胶的,进水坏点儿小件,非常容易修。

网友:
这个便宜捡的直接给秒杀了哦

网友:
这也太顺利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捡啦个大便宜啊,这个好修,捡钱。发帖不容易,给你加2分鼓励一下。

哥!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拆啊,就是屏线接口附近啊,我修的都是把芯片上面的铁皮都用风枪吹掉,然后清洗里面的芯片,才会好的 ...

我最喜欢修进水不开机的手机和电脑,价格随便350以上没有问题,多数洗刷刷都可以。

网友:
666,利害,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是证明楼主运气着实不错

网友:
刚拿走一个6P进水,电源模块坏了没有件换,还给客户了

网友:
今天发财了

网友F:
。。。。。。。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我承认是被标题吸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描述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
捡到钱啦

网友:
楼主用什么烘干的?加分

网友: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复杂,第一手客户是好多水鱼捡的

网友:
进水短时间的不要多次开机都好修一点就怕放了几天客户自己瞎捣鼓的

网友G:
请问楼主用什么烘干手机的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用什么烘干手机的设备啊????

两种方式:1、吹风筒。2、真空分离机

网友:
这种进水时间不长,进清水的机子都好修。稍微清理一下钱就到手了。

网友H:
我是比较反感进水然后还是二修的机子,哪里烂的比较厉害已经看不出来了。然后IC还动过就不想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是比较反感进水然后还是二修的机子,哪里烂的比较厉害已经看不出来了。然后IC还动过就不想修了。

不想修的原因是觉得难度加大了,如果技术够高就不怕,按时序来修一般都能解决吧。

网友:
洗刷刷也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想修的原因是觉得难度加大了,如果技术够高就不怕,按时序来修一般都能解决吧。

哈哈,你说的挺对。看来还是要加强自身技术和耐性啊。

网友J:
我有台6p换了ic灯控之后 开手电筒后自动关机 手电筒还亮着耗完电插电后开机闪光灯不亮 拍照能显示但拍了保存不了前置就行 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无法开机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气也是维修的一部分

是的。维修也讲运气,运气不好往往要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台6p换了ic灯控之后 开手电筒后自动关机 手电筒还亮着耗完电插电后开机闪光灯不亮 拍照能显示但拍了保 ...

具体要刷机看电流才能判断

网友:
洗刷刷 嘻唰唰  欧欧

网友:
这是捡到了,问题不严重!

网友:
楼主运气着实不错

网友(2017-02-03):
手机真要细心,真要慢慢来才行。

网友:
上面电感是开关信号吗

网友:
运气太好了,我以为又是复杂维修没想到钱这么容易到手。

网友:
查无此电感,楼主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结果及分析虽简单,但木有几年修机经验是搞不定的

网友:
进水的手机!修好了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这钱赚的不错啊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开机键信号异常引起的吧

网友K:
已经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已经加分了

网友:
嗯好犀利啊,直奔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