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24-3455一体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6-12-14):
如标题,是Dell一体机, 拿过来是开机不亮!外接键盘大小写灯可以亮!果断拆机,因为这机型找不到图纸,是AMD单桥!只有一个桥! 只能靠经验修了!量屏线接口                                                                                                    发现2,3脚是相连的,而且没供电!量阻值大概400多欧,感觉应该是供电脚!顺藤摸瓜,到主板背面! 供电转换管U1,第1跟2点,5,6脚5V!3脚是控制脚,无电压!4脚输出也没有!就是这里问题了!之后省略所有多余的话了,直接发个图片说明! 拆掉电容,更换电感,OK!顺带原机备份的BIOS 原机

网友:
屏供电电容短路么,导致保险也烧了。

网友A(2020-03-03):
电容坏了,学习一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电容和电杆仿佛不是屏供电,旁边的才是,我也遇见一个一样的故障,供电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了,学习一下

那个电容和电杆和屏线23脚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