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开机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14):
开机电流调变正常就是不显示画面,外接也无显示。经测量显卡工作条件均具备了,我们的经验就是直接更换显卡芯片试试,更换过程步骤简单略过,把故障显卡芯片通过迅维牌BGA焊接台取下更换全新的显卡芯片。焊接完再次开机测试屏幕出现三星开机标志,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BGA好不好用呀

网友:
这种芯片加焊的话,不会好吗?

网友:
好用。我用了快3年了质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全新的显卡芯片,如果是以利润为目的,百分之八十重植都会好的

网友A:
重植会好为什么换新.有什么说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会好为什么换新.有什么说道吗?

对于不能很确定显卡是不是内部损坏的情况下建议直接换新的省事,时间多的话可以重植试试。

网友B:
明明是北桥为啥说是显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北桥为啥说是显卡呢,!!!

两个都干了,最后干的是显卡开机正常。哥你真是好眼力啊

网友D:
手法很好  没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法很好  没有掉点

自从到实地学习手机高级班之后就很少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干了,最后干的是显卡开机正常。哥你真是好眼力啊

修这么多本子显卡。北桥分不清不叫人笑掉大牙吗!哈哈。显卡是啥型号的,

网友E:
看位置不是显卡是北桥哦  AMD北桥空焊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位置不是显卡是北桥哦  AMD北桥空焊的多。

你是对的

网友F:
哎,我的已经不行了,BGA 基本废了,也不想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我的已经不行了,BGA 基本废了,也不想买了

没有怎么干活

网友:
这真是什么都发啊

网友:
来赚分的吧,

网友:
三星板子不好BGA

网友:
必须的啊,没分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