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C (ITE8502E)初略分析,时间有限,所以我就大概分析了下,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

楼主(2016-12-14):
对EC (ITE8502E)初略分析,时间有限,所以我就大概分析了下,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

对应上图
8502是我们常用的EC的一种。IC工作无外乎必要的几个条件电压、时钟、开启信号等。
第一供电,这个EC的供电有3组,一个是 RTCVCC这是第一供电,在任何时候都是在运作的。 当然这个图纸标识R123是没有的,这是因为该机器的设置不需要该电压的供电,但在其他的笔记本中,你也许就可以看到这个电阻的存在。
第二组供电是+3.3V_ALW这是待机3.3V电压供电,也是EC的主供电,
第三组供电是+3.3V_RUN这是一组信号供电。
这三组电压是怎么来的,我都在图上做了标识和解释。请看图上标识
当然他们三组供电,不是在同时而得到的。他们有一定的时序,就是我刚刚的排列

供电有了,当然还有时钟,32.768. 这是EC的主时钟,
这个时候。        EC的每个单元工作是需要外在给它的一个开启信号。

以下我介绍下,EC的一些重要信号,使我们维修当中常需要测量的。

1、        供电
2、        时钟
3、        SYS+PWR_SW#
4、        AC_PRESENT
5、        PM_PWRBTN#
6、        RSMRST#
7、        ECPWRGO
8、        IMVP_VR_ON
9、        SUS_ON
10、        RUN_ON
11、        ALW_ON
12、        GFX_ON
13、        LCDVVC_TST_EN
14、        ACAV_IN
15、        IMVP|_PWRDG
16、        H_CPUDET
17、        SLP 3 4 5
18、        SUS_PWR_ACK
19、        HWPG
20、        PLT_RST#
这些都是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常需要测试的信号点,来判断是桥、EC、电源芯片、门电路具体是那个故障

键盘鼠标,的EC模块,我已经在途中表示过,也就不多说了,这个大家是都知道的,
LPC总线,有的标识为PCI总线 信号是我们测试的很好的debug点。迷你PCI测试卡可以直接连接到上面  如侦周期信号的跳变,可以来判断CPU的选址是否完成
EC还管理着时钟,温度的侦测工作,以及控制。

在开启控制信号部分,我们这样去记住它,
当EC接收到一个上级给它的OK信号,EC这时在发出一个通知后级开启的EN信号(通俗点的说就是:我已经好了你可以告诉下一个工位开始工作了)
如:当EC接收到,ALW_PWRGD信号后,发出SUS_ON开启信号

网友:
写的非常好,学习中!!!!!!!!

网友:
图太差了,

网友:
很专业,受教了.

网友:
能把原图发上来最好,根本看不清

网友(2018-07-27):
维修心细能发现很多奇怪的问题其实就是肉眼能看见的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