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进度条走完不报错,一直恢复模式

楼主(2016-12-14):
苹果6进度条走完不报错,一直恢复模式,硬盘换过一样,客户描述,先开始白苹果,刷机以后就这样了,没摔没进水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刷机的。

网友:
程序问题,最好用Itunes 刷,这是不是字库坏了呢。

网友A:
是不是刷机软件不对啊,使苹果官方的软件试一下吧用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B:
你是说哪里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机软件不对啊,使苹果官方的软件试一下吧用

是用的官方的itunes刷的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哪里断线?

拆开硬盘打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硬盘打下阻值

测量过,阻值正常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拆下硬盘  打各点阻止

网友:
把WiFi撬了

网友: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同求解释,大神们

网友:
U1700 拉简单

网友:
u1700换了试试

网友:
各位都是高手,手机维修还在学习中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是怎么解决的,头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