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苦行僧,修得我想哭,微短路始末!

楼主(2016-12-14):
     宏基5943G,板号:LA5981P .  I5独显
     商家代修,上家上月才修过的机子,按开关不触发,待机0.055A,拆机取下主板,看到有2个地方动过。其中一个PU3取了没装! 看看这芯片没装会怎样?MAINPWON去了3,5V的EN。 当时没仔细看,心想这个芯片要装才行吧,但这PU3我这没有。差点没搞了,后来问了商家,才知道这机子修过,用了一月现在又出问题了。既然能使用证明这芯片可以不装,查图仔细一看,傻眼了,不触发和这没关系啊。其实就现在已经走了偏了,查待机3,5V没输出,再查5V线性也没用,怎么没出?难道短路?打对地阻值5V短了,阻值20欧。直接烧鸡,发现USB供电转换芯片2个发烫,拆掉,5V电感阻值上升到30欧,再烧显卡供电芯片发烫拆掉,再测阻值56欧,再烧鸡,草草草,烧鸡烧不出来了,烧鸡电流在0.25A。摸半天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完了完了,这下难搞了,测各个地方都没发现问题,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排除,当拆到U56时,5V阻值恢复到220欧,这U56是排线的USB供电转换芯片,这下应该可以了吧,通电,艹艹艹,待机电流0.059,5V线性还是不出,查图的时候顺便测量了下主供电19V,0V,这时才恍然大悟仁宝点火回路,0.059待机绝对偏高,怎么测都没找到其他短路的地方,没办法只有烧鸡19V主供电了,效果就是不一样,发现内存供电下管击穿(这个是烧鸡扩大的),拆掉还是通,一路断开PJ点,发现内存的一个330电容微短。拆掉后,待机0.061.你妹,但能触发了,上电到0.8A就2秒掉。测量发现内存无供电, 内存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换掉后内存电压出来了,待机电流0.021,看来终于正常了,内存供电芯片都微短,哎,上电触发,电流一路飙升,到了2.1A,心里暗喜,马上接屏,怎么回事,电流到了2.1A稳了几秒就掉了又重启,这电流应该不缺电压了吧,莫非是显卡?cpu?内存?等等一系列有可能都排除了,BIOS也刷了,看来这机子真要死磕到底了。会不会是集显供电没 出?测量有0.8V,有挨着测量各个电感,希望能找到一丝不对的地方,就在这有个电感0V,终于找到了,查图, +VDDCIP发现这个应该有1V左右,直接给显卡的。查条件都对了就是没输出,果断换掉,通电电流又继续飙升,最终到了2.4A,接屏完美亮机,过程搞了一大下午,回想下,自己有多么粗心,被上家修来迷惑到了。总共坏了8个元件。高手勿喷,修机纯属运气!

补充内容 (2016-12-15 11:38):
今早装上试机,发现键盘有很多键不能使用,又得拆机看是键盘还是EC问题,无语了!!

补充内容 (2016-12-15 12:30):
此机键盘也坏了,哎!

网友A:
这本子电流能这么高  2.4A插电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子电流能这么高  2.4A插电池了吧????

没有      显卡功率比较高

网友:
温控 G718TM1U  经常碰到坏的,都拆了OK

网友:
原来温控可以不要呀。。。以后感觉有问题都直接干了

网友:
坏的是很多的

网友:
呵呵,没有办法的

网友:
对了!有没有图纸!

网友:
修好就死有本事

网友:
微短路的有时真不好修

网友:
就怕是有微短烧鸡烧不出来的

网友:
厉害。。。看得本小白头晕脑胀。。

网友:
现在才知道温控可以不要的

网友:
楼主骂人的脏话要改一改  没礼貌

网友:
就这事还有。那我不学了。累死我

网友:
修好也不错了,微端本来就不好搞

网友B:
电容微短是怎么查出来的?烧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微短是怎么查出来的?烧机?

内存供电去的地方也就只有那么大点,主攻大电容再拆小电容排除,大电容也就只有2个,

网友:
非常感谢,正是我所需要的

网友:
维修是件苦差事,但苦中有乐,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

网友:
小白学习经验

网友D:
  烧这么多芯片    楼主是有料板    还是备得有    如果都是网上定    运费吓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这么多芯片    楼主是有料板    还是备得有    如果都是网上定    运费吓死人

这些元件以前的主板上都有,这样坏的发货次数都要好几次,运费就亏死了,自己被板料就OK

网友:
微端本来就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去的地方也就只有那么大点,主攻大电容再拆小电容排除,大电容也就只有2个,

有道理,牛B

网友:
卧槽,整个人是崩溃的

网友:
需要加强思维训练,有点深奥

网友E:
你的意识5V电感,20欧,没有短路?我新手,望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识5V电感,20欧,没有短路?我新手,望解答谢谢

短路啊,所以我才烧鸡呀!

网友:
微短是不太好搞。。。

网友:
机器是进水的吗?不然键盘怎么会坏的,楼主的维修技术还是顶呱呱的。

网友:
二修机不但要技术还要有耐心

网友:
不管怎么样,结果好了,就是好的,吃的哭有苦在啊

网友:
烧鸡大发用好了事半功倍,但是要注意调小电流,不要扩大故障。楼主很耐心,好手艺,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