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G41MXE USB通电,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6-12-14):
富士通G41MXE USB插上鼠标通电,但是无法用。求教高手

网友:
在PE里面能用吗

网友A:
打下USB数据线对地值 看几组一样吗

网友B:
灯亮  供电正常   测数据线对地值吧

网友:
南桥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USB 供电,排阻。

网友:
BIOS里机也没有认到

网友:
PE里不能用

网友:
PS/2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USB数据线对地值 看几组一样吗

打了阻值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亮  供电正常   测数据线对地值吧

是那两个排阻吗?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所以USB没法用,PS2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