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损坏移动硬盘数据

楼主(2016-12-14):
手上有一片神奇的主板,主板USB接口插上移动硬盘后数据被损坏,已经损坏两个移动硬盘的数据了,格式化后移动硬盘是好的,插上U盘数据没有被损坏,USB键盘鼠标都能用,供电正常。请问一下有哪位大神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求解求解,谢谢!!!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   还真没见过   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U盘供电不足吧

网友:
电压5V正常

网友A:
移动硬盘应该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帮你顶顶贴。

网友:
usb测试一下插硬盘后的电压,移动硬盘电压不足是会掉盘然后损坏数据的,就是卡一下,然后又可以这种就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应该需要单独供电

这跟供电没关系吧,供电不足应该是识别不了移动硬盘或者找不到移动硬盘,没理由直接损坏硬盘里面的数据啊?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就是供电带不动移动硬盘,导致硬盘分区表被搞坏了,所以经常会出现硬盘打不开 要求重新格式化,恢复数据很简单,直接修复分区表就好了,以前自己用硬盘盒+笔记本硬盘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后来用西部的硬盘好多了,因为他需要的电流最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供电带不动移动硬盘,导致硬盘分区表被搞坏了,所以经常会出现硬盘打不开 要求重新格式化,恢复数据很 ...

谢谢高手分享,有空我插上移动硬盘再测量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C:
电器是有功率的,功率怎么换算,电压X电流。你光电压达到,电流达不到,一样没用。鼠标之类的功率有移动硬盘大么?毕竟仅仅是单纯电路,一个还有高速马达电机。除非你是固态盘改的移动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器是有功率的,功率怎么换算,电压X电流。你光电压达到,电流达不到,一样没用。鼠标之类的功率有移动硬 ...

谢谢大神提点,

网友:
客气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是很像usb供电不足
普通u盘才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器是有功率的,功率怎么换算,电压X电流。你光电压达到,电流达不到,一样没用。鼠标之类的功率有移动硬 ...

同意,具体电路终不能只看空载电压,学维修的的都知道,空载和带载是不同的,就好比电路中的上拉电压,在经过一个大的电阻后,测量时都有电压,但是他们的带载能力很弱,一个信号就可以把他们拉低,升邪的就不用解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