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老烧放电管

楼主(2016-12-14):
电脑来时电池能开机,且运行正常;单适配电源不触发。拆机检查隔离,阻值都正常,试着把PQ8803换了后能充电、单用适配器也能触发。但在电脑运行中,只要扒掉适配电源,再插上就乱了,只用电池显充电中,插上适配器反报电池放电、而且不充电,关机再单用适配器又不触发。再把PQ8803换了,又正常。电池和适配器在一起开机、一起关机,只要不动它,关机后,再单用适配器能正常触发开机。朋友们,我晕了,请支招。

补充内容 (2016-12-15 11:54):
已经解决。AC_IN_OC@#上拉排阻。适配电源与电池放电频繁切换造成烧隔离和放电管。

网友:
看看电路图研究研究么

网友:
换充电上下管兄弟

网友:
ASUS的机器没有图纸,你换个大功率的试试

网友:
看得我有点晕,你可以查所管换了以后查一下充电芯片的条件,看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弄呀!

网友:
不会吧,这机子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
PQ8803是电池放电管吧?
单独适配器时查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信号,电池放电管GDS是否正常

网友:
适配器进来的两个隔离管中第二个坏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妨换了试试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看点位都是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