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奇葩问题 上i3 i5点不亮 上b820正常开机

楼主(2016-12-14):
如题 接一台联想v470笔记本,插电大短。拆机发现cpu铁壳烧掉了
换掉。量了下不短路啦。装上客户原cpu 开机掉电。以为客户的cpu坏掉呢,
换上自己的b820测试。果然开机点亮。以为客户的cpu挂掉了呢。

继续装客户的cpu发现还是掉电,打值不短路。
拿客户的cpu在华硕x54h上面可以成功点亮。把华硕上面的i5 2450装在b470上面。
还是同样的问题,开机掉电。掉到没有cpu供电。
如果装i3 或者i5 不装内存,开机可以出cpu供电。不掉电
一装内存就掉电。

但是用b820的cpu 一切正常 cpu供电集显供电全部正常出来。
现在客户要求用原来的i3cpu,求指导。
谁遇到过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
你真的认为你的铁管换好且都正常

网友:
拿 示波器走一圈你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第一铁管要装好,相应大小控制IC一起换新的,应该能决绝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带不起酷睿的u,,管子确定换好了

网友:
铁壳确保焊好,接过二修机这样的,就因为上家换铁壳时按框线对位,其实线框有时会偏差.

网友:
肯定有组pwm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把供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A:
解决了喊我一声,我也想知道

网友:
CPU上下管加CPU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感觉还是CPU供电那块,把铁壳和芯片全换了试试。。

网友:
肯定 没换号  我也遇见过  这样

网友:
散热管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喊我一声,我也想知道

刷bios好了。铁壳换得没问题。示波器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好了。铁壳换得没问题。示波器侧过

谢啦,楼主威武

网友:
换铁管地同时 把辅助供电也换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好了。铁壳换得没问题。示波器侧过

我也感觉奇怪。。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