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板空载电压偏高

楼主(2016-12-14):
空载断开  12v的电压在17-20v来回跳变  5v的电压在6-8v之间跳变   (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大电容  50V小电容 关藕  三端稳压管  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A:
电压高了查取样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了查取样反馈、

能具体点么  本人很菜

网友:
有光耦没有?

网友:
好多电源板空载电压偏高很正常,12伏的电容都是用的35伏的

网友:
这个最好有具体的电路,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
关键是带上负载后怎么样,接上驱动板,看看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点么  本人很菜

取样反馈不懂,还修个啥?去【迅维】实地吧,换人。

网友:
全换了  还跳呀  换板吧

网友:
哈哈,搞个图纸几分钟就懂了,问这个多麻烦

网友:
上假负载再查各组电压啊,低了查电容电感,高了查取样电路

网友:
这个查取样反馈部分。

网友:
外接5v 查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