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一体机求助

楼主(2016-12-14):
版号:ZeA00    LA-A061P   REV:1A
板子问题是按开机键电流在0.9到1.2A之间跳变,示波器打出来一直在不停的复位,拔掉内存开机,一直发出三短一长报警声,BIOS刷过N个,刷过BIOS开机都不跑码,测所有供电都正常,大神们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

网友A:
去内存,有报警,说明自检跑马了,上内存后不停复位,论坛上有过个帖子的,是显卡坏,自检内存过了,显卡不过,然后重新复位再次自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内存,有报警,说明自检跑马了,上内存后不停复位,论坛上有过个帖子的,是显卡坏,自检内存过了,显卡不 ...

是这个机器的吗,以前遇到一个华硕的,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机器的吗,以前遇到一个华硕的,是桥的问题,

不是这个机器,现象类似,记得好像是叫陈祖平发过,过了内存不停复位,最后显卡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85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