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30各种蓝屏和屏幕不亮

楼主(2016-12-14):
症状是开机进到win7的田字图标的时候蓝屏闪一下就关机了,然后双2g内存条有的时候能开机(开机还是蓝屏然后重启,重装系统也一样)。。有的时候是开机各种灯亮,风扇貌似转的挺正常的,屏幕不亮(无背光)然后我刷完原厂bios又能开了,开机还是重复上面这些问题,内存条换了试了,会是什么问题呢---,描述比较乱

网友:
ding重装系统也一样

网友A:
试试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把外设全拆了,裸板进系统试下。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主板问题了,具体问题就要你自己排查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是问题很多。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加焊一下显卡

一般有背光无显示是显卡,无背光无显示不是吧

网友:
会不会有供电不良,显卡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