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D-I5-D3不常见问题

楼主(2016-12-14):
客户送修一台K650D,说是在别的地方放了一天没修,不拆机用直流表上电发现电流0.05不触发,问客户没进过水,报价后开修把主板掏出来观察无进水痕迹,看到版号为:DA0TWSMB6E0 REV:E先打EC周边电容发现短路,用1V烧出EC发烫,更换EC后
打值正常,

直接上电电流0.285,断电
观察主板,发现1.05V的芯片被上家去掉没装,滤波电容也没装,

图纸后订货装上,
这里说下这个本用的芯片比较新。3V5V是分开的两个芯片,上下管都集成在芯片内部,
3V芯片是NB670,5V芯片是NB671,NB670还输出3.3的线性电压待机,5V的线性电压
这板没有使用,我在5V线性电压输出的点上外加了个3V外接发现NB671很烫,于是把NB671
更换了,换过后再加5V也没问题。
上电触发,电流0.66,

独显电压不出,1.5V不出,经查1.5开启信号受控于显卡电源芯片PU3 RT8813A的PGOOD,RT8813A的开启为HM86发出
查CPU_PLTRST#R为1.03V,PM_DRAM_PWRGD_R为0.85V,CPU_DRAMRST#1.33VPLTRST#3.3V都是正常的,按说CPU该跑码了,
上论坛下了好几个BIOS刷,正好碰到个来清灰的神州K610D-I7-D1,对调CPU试过CPU是好的,随便把K610D-I7-D1的BIOS考下来刷了还是0.66,
于是怀疑是桥挂了,手头有两个SR17E不知道好坏,上去第一个触发瞬间掉电,看来不是好的,第二个上电0.56,5秒后掉电,摸桥瞬间升温,看来也不行
把原来的桥再扣回去,然后发帖求助,@jmmairongzhang     说“波波测一下LPC总线有没动作啊,有没读内存啦”然后用示波器打内存没波形,
想了想打桥的BIOS吧,打第一脚如图

感觉不正常,难道是断路?可是有3V电压啊?BIOS芯片问题?桥不读?把桥BIOS去掉触发0.2几,安上0.66,这咋回事呢,料板上找了个2M的芯片写了资料装上
一上电电流5次以上跳变,一路到1.1几, 心里马上无比舒畅,此机修复

正常的BIOS波形

两个BIOS芯片

亮机

修这机器实在是没想到也没有遇到过BIOS芯片能读能写,校验也通过正常的芯片会这样,耽搁了好几天,

 会员1213598300鑫豆2025-10-16 17:17
 会员1152515300鑫豆2025-5-12 18:57
 会员4034472元2022-11-19 12:33

网友A:
芯片有没有被上家换过,没换过的话就应该是资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没有被上家换过,没换过的话就应该是资料问题。

一样的资料

网友:
求版主把帖子移动到笔记本维修模块

网友:
换好上家没有乱高

网友:
这里说下用下载的资料要等15秒才能开机,用坏芯片上读取的资料直接秒开,说明上家也没做手脚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修的好  一般人 不一定 能果断换BIOS 芯片

网友:
BIOS芯片这种情况我遇到过,能读能写,就是不亮机,实践中发现华邦的芯片兼容性是最好的。

网友:
虽然理解的不是很好,但感觉好厉害,不明觉历

网友:
还是 要感谢上家胡乱的电一通

网友:
t440 t450  也会这样 必须原bios, 否则刷了能触发 不显示

网友:
确实不常见。。。

网友:
不常见,学习了

网友:
二修机修的还是很牛啊,专业专业

网友:
修这么多久东西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