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 BIOS设置不能保存

楼主(2016-12-14):
接了一台联想台式机主机,客户说不能保存时间让我看看 换了小电池拔电插电还是不能保存时间以为是电池座子负级接触不良用镊子调了一下还是不行。顿时没有思路了跟客户说下对付用吧 客户说不行呀,没办法我说要不换南桥要不换主板。客户果断说换南桥80大洋 开工直接更换开机卧槽还是不能保存BIOS 在迅维搜了下有图纸看下RTC电路 测了下R287组织正常D27也正常难道C312坏啦?抱着试试的想法换了一下 开机关机 时间可以保存啦!

网友:
麻烦大神给加点分

网友:
应该是c312漏电引起故障说错了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rtcvcc和rtcrst信号电压到南桥工作偏低,所以不能保存时间

网友:
这个桥白换了,还好最终搞好了就可以

网友:
RTC电路都不先检测直接干桥

网友:
爽了吧,上来先用三板斧瞎忙了吧

网友A:
靠,还是迅维培训的最简单的还没查就换南桥,你也好意思发出来

网友:
发贴精神可嘉

网友B:
这个电容坏了,电池也很容易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还是迅维培训的最简单的还没查就换南桥,你也好意思发出来

有些客户你不说大问题你能收到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还是迅维培训的最简单的还没查就换南桥,你也好意思发出来

不过上来直接换桥确实有点那啥,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坏了,电池也很容易没电

是的,相当于一直拉低rtcvcc信号电压到跳线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相当于一直拉低rtcvcc信号电压到跳线帽工作

哈哈,1W帖子不是盖的,活跃变态的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坏了,电池也很容易没电

是的相当于电池工作电压经过爽二极管到跳线帽工作一直处于对地放拉低电状态

网友:
能查图的当然先查图了,胡乱换桥风险大

网友:
直接换桥不科学,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