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SYS_SHDN信号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6-12-15):
SYS_SHDN这里应该是由U35的1脚检测温度正常后,3脚发出被上啦成3V,但是这里的U36是什么芯片?好像也是保护芯片之一的。求大神详细讲解~

补充内容 (2016-12-15 22:55):
感谢各大神回复,已经看懂

网友:
关于这个好像饼哥有专门讲过吧

网友:
夯实基础,奋勇前进!

网友:
sys_shdw-1#是不是还有其他电路?

网友:
我感觉1脚电阻会根据温度拉低电压,3脚应该是直接有点才是啊

网友:
U36没用料吧?

网友:
两个都是温控吧。如果温度高拉,不论U35 还是36 都会把sys_shdn_1#拉到地,进而把SYS_SHDN#拉Q27 N场管,被3V控制导通。

网友:
两个都是温控吧。如果温度高拉,不论U35 还是36 都会把sys_shdn_1#拉到地,进而把SYS_SHDN#拉低。Q27 N场管,被3V控制导通。

网友:
U36因为属于温控芯片  且U36温度监测的更多

实际主板看下 是否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