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 USB插鼠标无反应,鼠标亮灯。

楼主(2016-12-15):
富士康G41MXE USB插鼠标无反应,鼠标亮灯。求教高手

网友A:
测数据线呀 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都不能用?我怎么感觉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数据线呀 有没有短路

测试两个排阻,都是正常的

网友B:
以前记得有人说过是数据的问题,我也有个这块板,拆配件了,当时现象和你的一样,怀疑到了桥,但打值又正常,就弃修当料板了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记得有人说过是数据的问题,我也有个这块板,拆配件了,当时现象和你的一样,怀疑到了桥,但打值又正常 ...

这块板很怪,插上USB启动U盘,又可以用,但是进入系统U盘就没法用了

网友C:
测测USB_OC_BACK这个后置USB接口过流检测信号是否正常。它是5V供电经过R59和R62这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3.3V左右的信号。发送给南桥,一般这个信号比较容易出问题,而且会导致各种USB症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测USB_OC_BACK这个后置USB接口过流检测信号是否正常。它是5V供电经过R59和R62这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 ...

测得R62一端为3.3,一端接地。R59一端为5V,一端为3.06V。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得R62一端为3.3,一端接地。R59一端为5V,一端为3.06V。请问这个正常吗?

R59的一段和R62的一端不是相连的么?怎么一个3.06,一个3.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59的一段和R62的一端不是相连的么?怎么一个3.06,一个3.3?

是哦,把这个给忘了。请问这个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哦,把这个给忘了。请问这个正常?

3.3V的OC过流检测信号是正常表现。实在不行,就测测USB的48M时钟信号是否正常,不行换个82801GB的南桥来试试。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的OC过流检测信号是正常表现。实在不行,就测测USB的48M时钟信号是否正常,不行换个82801GB的南桥来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