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5):
iPhone 6s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6s

  【故障现象】:二修不开机

  【维修过程】:

  客户描述之前是开机的,自己更换了充电IC芯片后,连接电池就不开机了。如图:

图1 iPhone 6s不开机维修

  接着将手机主板拆下来,发现屏蔽罩没有焊好。如图:

图2 iPhone 6s不开机维修

  将手机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板子为大短路现象。如图:

图3 iPhone 6s不开机维修

  从PCB图上看与电池接口相连的地方不多。如图:

图4 iPhone 6s不开机维修

  怀疑是Q2300短路引起的,将Q2300拆掉还是短路,最后将U2300充电芯片拆掉不短路了。如图:

图5 iPhone 6s不开机维修

  将U2300更换后,上电不短路了,开机一切正常。如图:

图6 iPhone 6s不开机维修

  iPhone6手机相关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所以说手机的焊工很重要   手工不过关  一换就大短路

网友:
这里故障推测是上家充电芯片焊接引脚位置错误引起

网友:
水鱼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自己换ic的时候把芯片吹坏了,导致大短路

网友:
苹果主板除了充电IC损坏会导致上电大短{至稳压电源报警保护},还有那些元件损坏也会导致上电大短现象呢?

网友:
上家手工不到位呀。

网友:
手工确实重要,不然只会圹大故障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二修,看来上家手工不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