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删除的聊天记录恢复问题

楼主(2016-12-15):
百度出来的软件,想着没有免费的午餐,果然,到后来。提示,需要付费了。未付费,只能查看7条。如果付费也可以考虑。然后,问题来了,我看我自己的记录。只能显示出,我测试给我电脑发送的一条信息。不是说好7条未注册用户可以观看的么?
而且对其他的好友聊天记录,都无法查看。(我微信特意删除的聊天)均显示一条都没。

大家有招没,支持恢复微信或者qq或者其他的删除的聊天记录的软件没。
如有违规,版主删除就行。

网友:
本内容已被安全认证!请放心交易

摘要在此平台强烈推荐一个可靠的高手,请加扣扣关注【464213787】,他们专业pojie微信密码、QQ密码、查询(恢复)微信聊天记录、qq聊天记录、手机短信内容、通话记录、定位找人等。

  请加企业扣扣关注【464213787】信誉很好,非常专业。目前只有他会,找他门你唯一选择。 如果想要查询别人的微信记录,那么只通过网络中的一些专业人士来帮你了,诚信、保密、高效,前段时间我就是找A工作室查过,靠谱。 请添加工作人员QQ,帮你办理您需要的业务。
方法一:查找通讯录和QQ好友
要是之前我们是通过这两个方法添加的好友,我们就可以在好友中找到了,然后重新添加好友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方法适用的范围比较小,要是直接用微信号添加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进行添加好友的就没有作用了。
方法二:微信目录查找
若是我们自己比较熟悉自己的手机,并且也有root的权限,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的目录中去查找好友列表的文件,从文件中找到。
  1、进入微信文件夹,找到我们在使用的微信的账号名;

2、点击我们的账号名,在文件夹中找到“Audio”文件,这里面就是我们加过的好友账号了。
方法三:借助顶尖微信聊天记录删除恢复软件
若是上面两种方法我们都无法找回微信好友,可以借助顶尖微信聊天记录删除恢复软件来恢复。
1、打开顶尖微信聊天记录删除恢复软件,将手机连接到电脑上;
2、点击“文件——一键导出微信文件”,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好设备后开始导出微信文件。若是自己原本已经将微信聊天记录备份,可以直接点击“浏览”,导入微信备份文件;
3、软件读取微信记录后,会在“打开微信记录”界面上显示出微信号,点击想要恢复数据的微信号后,点击“查看记录”;
4、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查看到微信好友以及和微信好友的聊天记录了;
5、找到好友微信后,重新添加即可;
6、若是需要恢复已经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话,点击“扫描删除聊天记录”,待软件成功扫描后,即可恢复删除的微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