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还原工具

楼主(2016-12-15):
这个工具能够将存放在U盘根目录的备份文件,恢复到您所指定的分区。得益于小米一贯的双系统做法,两个系统分别有自己的引导分区、系统分区和内置软件分区。如果您ROOT过、修改了小米电视的系统分区,或者由于其它的原因,导致小米电视双系统中的某一个无法进入,那么可以用这个工具,恢复您的系统到原始状态,从而获得新生,恢复系统分区和内置软件分区,并不会删除您已经安装的程序。

使用教程

1.在进入软件后,首先需要输入您电视的IP地址:
小米电视还原工具

2.然后,选择需要恢复的分区。建议您所恢复的分区,并不是您正在使用的分区(虽然测试过可以恢复在用分区,但并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样可能导致您最后一个可用分区失效,难以救活!)

小米电视还原工具

3.最后,等待大约5-10分钟,完成后电视会重新启动。

网友:
没有备份但是我回复到最初的原始版本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