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怎么下手还请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2016-12-15):
电源正面
电源背面
此电源输出线为-12V,负极,+12v,ps-on,电源进水后晾干通电用了一会挂掉,现在不开机,前级电容300VOK,PS-ON无电压短接无反应,背面右上角芯片为联想定制的芯片,这个电源还有得救没,是一个服务器电源,插针是10P(空一脚)+4P。

网友A:
这个电源次级怎么没有电感呢。

网友B:
电源都进过水了就不要搞了,太容易BOOM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次级怎么没有电感呢。

肯定有电感,只是被散热片挡住了,还有电感套有黑色的“屏蔽帽”

网友C:
短时间进过水的东西必须高温烘烤几个小时后,才能通电,

先确定变压器是不是好的,然后把所有的电解电容换了,最后再细查板子上的元件

长时间进水的直接扔了,

网友D:
ps-on没电压,那你这待机也应当没有输出

网友E:
建议放弃吧。
从实物图片看,光两个贴片的IC就说明这不是普通的电源,这种IC很少有资料,要能找到IC的PDF还能尝试一下,即使能找到故障点,也不一定有配件。
顺便说一下,ATX电源有许多种类,次级不一定都要有那种大电感。

网友F:
这个是要找个芯片图纸慢慢查啊,光这说也没用啊,小心乱搞BOOM了

网友G:
这电源是服务器的我表示怀疑!

网友H:
楼主传几张次电源的名牌和接口的图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建议放弃吧。
从实物图片看,光两个贴片的IC就说明这不是普通的电源,这种IC很少有资料,要能找到IC的PDF ...

你看次级有没有可能不是磁放大结构,是dc-dc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传几张次电源的名牌和接口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都进过水了就不要搞了,太容易BOOM了

进水了一定要弄干再试机,楼主估计没弄干就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电感,只是被散热片挡住了,还有电感套有黑色的“屏蔽帽”

如果变压器傍边那个小“变压器”是电感的话那么这个电源只有一个主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时间进过水的东西必须高温烘烤几个小时后,才能通电,

先确定变压器是不是好的,然后把所有的电解电容 ...

是啊,变压器进水了不好烘干。还有大电容,进水了必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放弃吧。
从实物图片看,光两个贴片的IC就说明这不是普通的电源,这种IC很少有资料,要能找到IC的PDF ...

是啊,不见常的电源不太好修

网友:
把那个芯片资料找一下传上来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傍边那个小“变压器”是电感的话那么这个电源只有一个主变压器了。

这个不太确定,看电源铭牌上标注的+12V有蛮大功率的,

输出端黑色线左边,2个大电容中间,就是一个电感,像长城常用的那种,套有黑色的屏蔽帽(用的可能是热缩套管),
输出端散热片最右下边,散热风扇接口正上方,那里也应该是一个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太确定,看电源铭牌上标注的+12V有蛮大功率的,

输出端黑色线左边,2个大电容中间,就是一个电 ...

夹到两个电容中间那个黑色的柱子,应该就那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夹到两个电容中间那个黑色的柱子,应该就那一个。

主变压器下方那个应该也是个变压器,

真要是个电感的话,从成本考虑也不会使用这种形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变压器下方那个应该也是个变压器,

真要是个电感的话,从成本考虑也不会使用这种形状的,

是的,想了也是,这种电源一般至少得有两个变压器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待机电压没有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傍边那个小“变压器”是电感的话那么这个电源只有一个主变压器了。

此电源好像就没有5VSB,应该不是ATX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看次级有没有可能不是磁放大结构,是dc-dc结构?

次级看图就是普通的整流,不是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变压器下方那个应该也是个变压器,

真要是个电感的话,从成本考虑也不会使用这种形状的,

支持应该是变压器,好像是推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源是服务器的我表示怀疑!

支持此电源不像服务器上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恢复,此电源似乎不像服务器上的..........

网友J:
PSON没电压,先修待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次级怎么没有电感呢。

这个还真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都进过水了就不要搞了,太容易BOOM了

电源进水 一般应该热风枪烘干的吧
可能是时间长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电感,只是被散热片挡住了,还有电感套有黑色的“屏蔽帽”

没看见 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时间进过水的东西必须高温烘烤几个小时后,才能通电,

先确定变压器是不是好的,然后把所有的电解电容 ...

楼主 估计想修下的
晒干 估计有些元件被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on没电压,那你这待机也应当没有输出

可能这个电源 芯片不太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放弃吧。
从实物图片看,光两个贴片的IC就说明这不是普通的电源,这种IC很少有资料,要能找到IC的PDF ...

学习了 估计芯片 不找到资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要找个芯片图纸慢慢查啊,光这说也没用啊,小心乱搞BOOM了

这个还是主动PFC 的 不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源是服务器的我表示怀疑!

可能是低端服务器上边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传几张次电源的名牌和接口的图片.................

是的 支持 学习下 看来电源种类真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看次级有没有可能不是磁放大结构,是dc-dc结构?

DC DC 这个没见啊

网友K:
这是航嘉代工的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进水了一定要弄干再试机,楼主估计没弄干就试了

楼主说了 是太阳晒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变压器下方那个应该也是个变压器,

真要是个电感的话,从成本考虑也不会使用这种形状的,

这个 应该也属于开关电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了 是太阳晒干的

变压器里面的水晒不干,还有大电容,不是全密封的,一但进水就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此电源好像就没有5VSB,应该不是ATX电源.....

既然有ps_on,应该有辅助电压的,要么就需要外电源给输入一个开机信号,如高电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K:
DC DC 这个没见啊

我刚回复完我就觉得我说错了,主要是次级没有看到储能大电感,所以有误解,可能是有其它类型的电路替代了这个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K:
DC DC 这个没见啊

你有QQ没发我一个,有时间可以交流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J:
PSON没电压,先修待机5V。

看图次电源就没有5VSB和PSON......

网友H:
此电源没有5V输出,故不须普通ATX那样的输出电感,.....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是航嘉代工的啊

支持,应该没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刚回复完我就觉得我说错了,主要是次级没有看到储能大电感,所以有误解,可能是有其它类型的电路替代了 ...

此电源无5V输出,故次级无大电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ps_on,应该有辅助电压的,要么就需要外电源给输入一个开机信号,如高电平

没有5VSB一般也就没有PSON............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没有5VSB一般也就没有PSON............

这个还不知道呢,还没见过这样的电源,但如果次级无电源,pson的开机原理是什么?不会是直接把三极管的基极直接接地吧。如果是那样的话这电源就成了非隔离式的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电源无5V输出,故次级无大电感.........

哦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里面的水晒不干,还有大电容,不是全密封的,一但进水就废了。

估计就是这些元件 腐蚀或者短路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知道呢,还没见过这样的电源,但如果次级无电源,pson的开机原理是什么?不会是直接把三极管的基 ...

自激起动的,就像AT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ps_on,应该有辅助电压的,要么就需要外电源给输入一个开机信号,如高电平

这个电源 不好说 要是楼主有详细的结构 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刚回复完我就觉得我说错了,主要是次级没有看到储能大电感,所以有误解,可能是有其它类型的电路替代了 ...

这个有可能 不是普通的 CLC 输出结构 可能是其他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有QQ没发我一个,有时间可以交流下

好的 可以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看图次电源就没有5VSB和PSON......

奇怪 楼主怎么说有PSON 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此电源没有5V输出,故不须普通ATX那样的输出电感,.....

这个 有图纸 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应该没错.............

航嘉 这样的电源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电源无5V输出,故次级无大电感.........

哦 原来是这样
拿12v -12v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5VSB一般也就没有PSON............

这电源 是什么结构的电源呢 ATX AT 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知道呢,还没见过这样的电源,但如果次级无电源,pson的开机原理是什么?不会是直接把三极管的基 ...

这个还得期待楼主的 后续上图 高手解读下

网友:
这样的电源 估计很少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有可能 不是普通的 CLC 输出结构 可能是其他的结构

估计其输出为普通CLC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 有图纸 可以介绍下吗

没有图纸,.....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奇怪 楼主怎么说有PSON 呢

只是看图片的推测,到底如何需楼主验证后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源 不好说 要是楼主有详细的结构 就好了

到底如何期待楼主验证后答复.........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估计其输出为普通CLC结构.........

要是CLC 结构 上边好多人 没看见L 啊

网友K:
没有图纸 就文字介绍下 这样的电源 新手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是看图片的推测,到底如何需楼主验证后分享............

是的 期待楼主上图 解惑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到底如何期待楼主验证后答复.........

估计楼主还在 维修当中
还得等等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没有图纸 就文字介绍下 这样的电源 新手学习下

我也是第一回见到此种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自激起动的,就像AT电源..........

明白了

相当于这个电源,自激震荡产生的电压足以使tl494工作。

这是借用网络上的一张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估计楼主还在 维修当中
还得等等看吧

我们大家就静静的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第一回见到此种电源...........

就应该去学习一下修没有见过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只是看图片的推测,到底如何需楼主验证后分享............

应该是自激震荡产生的电压供pson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是CLC 结构 上边好多人 没看见L 啊

红圈中的就是L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相当于这个电源,自激震荡产生的电压足以使tl494工作。

支持,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激震荡产生的电压供pson使用。

自激的不需要PSON结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第一回见到此种电源...........

看来这个电源真是很少见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看来这个电源真是很少见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相当于这个电源,自激震荡产生的电压足以使tl494工作。

多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大家就静静的等吧..........

估计有结果 会说的

网友:
进水的一般,不弄,要弄的话,先看保险挂没,挂了,没挂,也建议加灯泡上去,在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就应该去学习一下修没有见过的电源。

这就是挑战啊 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激震荡产生的电压供pson使用。

要是楼主提供PSON 的相关线路 就知道了

网友:
哦 还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就是这个意思..........

看来这电源结构很特别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自激的不需要PSON结构............

那这PSON 来自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确实如此............

楼主 怎么还没出结果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就是挑战啊 学习啊

没遇到过的都是挑战............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那这PSON 来自什么地方呢

楼主上传的图片来看没有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遇到过的都是挑战............

是的 要是有高手指点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上传的图片来看没有PSON...........

看来 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300v正常说明整流滤波正常,300v通过变压器初级到场管d极,e极接地,g极接驱动电路,估计驱动电路没工作

网友:
有可能是反击电源,如果变压器金水不要搞了

网友:
这个电源是带有缘pfc的反击电源,所以输出没有共扼电感,修这个可以参考笔记本电源思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