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g41ms,关于测量rsmrst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6-12-15):
昨天修到一片顶星f-g41ms主板,故障是不触发,测待机条件,之前的都正常,当测到io 8718f的85脚rsmrst#时偏低,挑起85脚,万用表显示的电压2.01V, ,再用示波器测量, ,咦~怎么量不到电压??按说示波器比万用表灵敏啊?于是我先把万用表的表笔戳在IO的85脚,再把示波器的表笔搭在万用表表笔上, 可以看到波形,但是万用表显示的电压拉低到1.1V,看波形好像是被什么拉低,电容漏电什么的,跑线楞是没跑到有什么元件和85脚相连,怪了?断电打85脚对地无穷大,欧姆档也是无穷大,是不是这片板没用上拉电阻什么的?请各位前辈支招,感谢!

网友:
我见过有的RSM是悬空的,你的会不会是芯片发信号的?脚针多少?焊脚多少?还有可能是南桥拉低了,那样问题也就大条了,哈哈

网友:
把IO拆了再跑线路,再不行换IO呗

找别的品牌板子下个也使用此IO的PDF,参考下相应电路,看看都用些多大的电阻,进行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A:
RSMSRT#这信号正常情况必须要有上拉。因为这是IO发给南桥的一个ACPI复位信号,俗称待机3V,5V电源好信号。但IO仅凭IO自身发出,还没到南桥,就被PCB铜箔等消耗干净,因此需要个上拉电阻提供上拉。另外,对地无穷大也是不正常,抛开IO这边,这个引脚也是进82801GB南桥内部,怎么能是无穷大了?要么是断线,要么是桥内部空焊。实在不行就拆了IO跟着PCB丝线跑吧,看最终是跑向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MSRT#这信号正常情况必须要有上拉。因为这是IO发给南桥的一个ACPI复位信号,俗称待机3V,5V电源好信号。但 ...

首先感谢版主手工回复,拆了IO,发现85脚rsmrst#连到上边的空焊盘,别的没去,上网找实物图,连的确实是空焊盘,并非掉件,小刷子在主板上刷了半年,也没找到相连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版主手工回复,拆了IO,发现85脚rsmrst#连到上边的空焊盘,别的没去,上网找实物图,连的确实是 ...

那看来这板子是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SMSRT#这信号正常情况必须要有上拉。因为这是IO发给南桥的一个ACPI复位信号,俗称待机3V,5V电源好信号。但 ...

大神解释的RSMRST到位啊,让我重新加深认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解释的RSMRST到位啊,让我重新加深认识了

客气了,仅仅是一点浅显的认识,需要专业人士来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仅仅是一点浅显的认识,需要专业人士来指正。

版主解释下AMD单双桥的时序和每个信号含义的和实物的查找吧,AMD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解释下AMD单双桥的时序和每个信号含义的和实物的查找吧,AMD好晕

这个论坛有啊,善于搜索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