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5):
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无信号,不读卡。

  维修过程:

  今天收到一部iPhone6 Plus,客户描述说没有信号,不读卡,拆机,发现机子已经是被修的很烂了,客人既然想修那只能抱着希望试试看了,这样的机子分分钟都有可能不开机。

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1

  经过检查发现手机已经被重置过基带,考虑到动过基带有可能上家没装好,于是又重做了一遍基带CPU,可惜故障依旧,还是不读卡,无信号。

  咨询客户手机之前引起无基带的原因,本来只是WiFi信号比较弱,在网上找了一段视频,说只要加热下WiFi模块就可以修好,自己吹了一下以后直接就是不读卡了。信号正在搜索,无信号。如图:

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2

  知道顾客原来是修过WiFi导致无基带的,这样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测量基带电源输出给基带供电发现PP_LDO13出现接地,使用蓝锐图纸原理图点位图,查了相关通路。

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3

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4

  再使用松香法熏,故障点慢慢呈现出来,拆下后测量不接地。

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5

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6

  找到故障点,更换U_GPS_LNA。装机测试,故障解决,信号满满的。

iPhone6 Plus无信号 不读卡故障维修 图7

  总结:

  由于客户吹WIFI时造成了U_GPS_LNA爆锡连点,引起基带PP_LDO13供电接地,无基带。

  相关内容:

  iPhone 6 Plus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看来上家只会盲目的干   不查的  不然机器也到不了你这了

网友:
写的好详细,环环紧扣,排除故障!

网友:
苹果6刷机进度条走完不报错,重启还是恢复模式,硬盘换过还是同样问题,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问客人故障是怎么导致的可以引导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网友:
客户不查任何条件就加焊芯片,动了这么多地方

网友(2017-09-03):
哎 说明上一家手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手机应该是没基带,是吗? 若是没信号我会先查中频,听说现在的机器没基带都不开机了,有这回事吗

网友:
这就很明了了。吹爆掉了芯片,表面还看不出来。手工党只是做芯片就做的失去耐心了。我想修机器还是理论党和手工党结合比较好。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下,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