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惑,有一块技嘉G41,接CPU不通电

楼主(2016-12-15):
求大神解惑,有一块技嘉G41,接CPU不通电

关键是我测了所有上管、下管、12V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的所有引脚,电感,全部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目前是100上下。之前是短路的,换了一个电容好了不短路了,但是一样不通电。

网友:
兄弟太大概了,这个真心不懂啊,上下管对地分别多少啊

网友A:
换的是哪个电容啊,为谁工作的,坏的电容坏了后是什么形状,现象啊,

可以从坏电容的情况来判断这个电容的前后级电路可能受什么影响(过压或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哪个电容啊,为谁工作的,坏的电容坏了后是什么形状,现象啊,

可以从坏电容的情况来判断这个电容 ...

钽电容 底部爆起来了。换了之后对地阻值都正常啊,证明没短路啊

网友A:
1.下图纸查线路,看坏的电容具体连接了什么元件
2.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来,再扫荡外围元件,最后换芯片
3.再次确定给CPU供电的电路没有问题后,换个好CPU上去试机

修板不可能每次只坏一个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下图纸查线路,看坏的电容具体连接了什么元件
2.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来,再扫荡外围元件,最后换芯片
3. ...

谢谢,那我先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B:
你为啥不测量下12V到CPU核心供电是否相通?就是检查下CPU供电哦上官D极和S极有没有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为啥不测量下12V到CPU核心供电是否相通?就是检查下CPU供电哦上官D极和S极有没有击穿?

真的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击穿了。。。

那不就行了?光查对地阻值有什么用?上下管连着击穿,那12V对地阻值才不正常。现实是这种情况很少,一般都是上管单独击穿,12V串流到CPU核心供电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击穿了。。。

U是不是已经挂了?

网友D:
不接U也能瞬间通电的。楼主的意思安装u后完全不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U也能瞬间通电的。楼主的意思安装u后完全不通电了?

短路了 肯定不接U了。

网友:
还是经验少吧  直接测黄12v 有没有跟cpu供电电感想通就知道管子短没短了

网友:
还是cpu供电的事

网友:
钽电容爆掉了很多想必还有供电IC烧坏了

网友:
不会修台式机

网友:
U不坏的话应该还是有短路

网友:
当然是供电短路了你还没量出来

网友:
还没量仔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