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6AGR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楼主(2016-12-15):
LD7576AGR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A:
这个也好买的,也可以用7575代,但要改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好买的,也可以用7575代,但要改动一下

LD7576PS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7576PS可以代换吗?

那就是一样的,直接换吧

网友:
http://www.whjldn.com/143.html 这里有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用7575  要把第一脚上的电容去掉换个100k的电阻

网友:
用7575代换,1脚改一下

网友:
这个型号不算稀少的 应该是常见的了 如果料板上没有的话  就用7575代吧

网友:
7575  要改下电阻

网友:
7575改第一脚电阻100K

网友:
按6楼说的。前几天修了个电视7576改了7575一脚电容换100K电阻可以。

网友:
太好了,加全100K去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