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0-00164-A 指示灯不亮 不充电 但是能开机电源

楼主(2016-12-15):
电源头上的灯不亮 是不会充电的 你先要排除是不是 电源小板和小板排线的问题再检查主板

网友:
正常 开机也是要有绿灯的啊 查下这个线路 也许充电也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2019-09-17):
充电灯不亮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23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