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加焊了下基带cpu就白苹果等很久就蓝屏重启

楼主(2016-12-15):
(无正文)

网友A:
没加焊好吧   拆下来重植吧

网友:
不知道原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加焊好吧   拆下来重植吧

原来是*#06#没串号  重值后还是这个毛病 不装还是白苹果 蓝屏 难道系统坏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06#没串号  重值后还是这个毛病 不装还是白苹果 蓝屏 难道系统坏了吗?

不出串号   应该是通病的那两个脚要飞线     把基带装回去  刷机看报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出串号   应该是通病的那两个脚要飞线     把基带装回去  刷机看报错吧

主要是没断线啊啊 晕死了都  客人还不让刷机 里面有资料的说

网友C:
有可能吹到背面的usb了吧,重值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吹到背面的usb了吧,重值试试

对哦  试试

网友:
有基带 拨*#06#不出串号6P的飞线就可以了,听说是通病!

网友:
拆下来  补线  通病来着

网友:
一般是还没有加焊好,最好拆下来重新植锡吧

网友B:
我 晕了 U2拆了 还是白苹果 等很长时间 蓝屏重启

网友:
多谢各位已经好了  U2重装  基带供电重装OK了  *#06#也有窜号了

网友: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估计是吹到其它也虚 了

网友:
估计是你打错螺丝啦,仔细看看螺丝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头不搭马嘴,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晕了 U2拆了 还是白苹果 等很长时间 蓝屏重启

蓝屏重启是因为I2C总线出问题

网友:
谢谢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断线 加焊有啥用 重植一下吧

网友:
看来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断线啊啊 晕死了都  客人还不让刷机 里面有资料的说

你量着没断是你表笔按下去了  其实断了  人家拆出来看都不看就直接飞线减少返修率   你这样重值就算好了过不了几天还要回来的  还不如一次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量着没断是你表笔按下去了  其实断了  人家拆出来看都不看就直接飞线减少返修率   你这样重值就算好了 ...

有道理。。。。。

网友:
加焊是没有用的,有黑胶,要拆下来重新直球。

网友F:
是不是把旁边的IC吹跑偏了,哈哈,

网友:
楼主在求助,还谢谢,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2017-02-04):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把旁边的IC吹跑偏了,哈哈,

感觉应该拆下来基带cpu然后重新植锡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