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能保存sata model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15):
主角:联想E47A
剧本:客户说每次开机都会蓝屏,装的xp系统,进入bios修改sata model改成ata之后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关机之后再开机又会出现同样情况,这里省略100w字

   先故障重现,确实有客户反应的情况,这不是典型的rtc电路问题啊。美得我,以为送钱童子来了呢。
   拆机,量测电子发现电压对,没毛病。于是放电,重新设置,进去试试,发现时间可以保存,就是这个sata模式不能保存,于是这个马拉松就开始了。拿出图纸,从电池座开始测量,rtc电路所去到的地方都跑遍了,没毛病。
    再来,刷bios,ecbios,nbbios都刷,涛声依旧。
    没辙了,换pch,手起刀落的感觉,满满的要搞定她的感觉。可惜,自己把自己干下了。
    没办法了,不知道弄什么了。就跟客户说装win7用吧,客户也同意了。看来这下亏得不轻。
    装好win7后,由于换了pch,所以有线网卡,无线网卡,usb接口例牌都要测试一下,搞不好,可不能搞坏人家的啊。
    这个时候,剧情有了361度的转折。在测试usb接口的时候,屏幕右下角跳出这个玩意, 这时候脑壳大开,会不会是usb电路有问题啊?马上对这个接口打阻抗,测量供电脚的时候,万用表响了。有情况啊。拆机检测,发现这个usb电压转换芯片部分有问题啊。 先把排线拔开,还是短,看来是板子的问题,将输出端的电容去掉,还是响。将芯片拆掉, 不响了。在料板上拆一个芯片过来换上,输出电压正常了,马上测试sata模式,发现,可以保存了额。 word天啊,居然是这个导致的,真是活久见啊。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各位,共勉吧!

网友:
就这标题嘛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算是什么?修好了?还是说就这样?想被罚么?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吗 ?完全没搞懂

网友:
不好意思,换行的时候习惯按了ctrl+enter键,所以就跑出来了,清上拉继续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算是什么?修好了?还是说就这样?想被罚么?

不好意思,换行的时候习惯按了ctrl+enter键,所以就跑出来了,清上拉继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换行的时候习惯按了ctrl+enter键,所以就跑出来了,清上拉继续关注。

已经加分,USB_OC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桥混乱不能保存IDE模式。

网友C:
走了弯路后的偶然发现 ……  确实这个故障导致这个问题不多

USB芯片短路 这个板子正常应该会待机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了弯路后的偶然发现 ……  确实这个故障导致这个问题不多

USB芯片短路 这个板子正常应该会待机不正常 ...

待机是正常的,您看u6,只是输出端短路,对待机没影响

网友D:
你明明没装WIN7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本修的亏大发了。。

网友E:
这个电压坏不能保存还没有遇到过。真是蛮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坏不能保存还没有遇到过。真是蛮奇怪的

有个OC#信号影响,故障少见,学无止境啊!

网友:
还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很奇怪的的问题 OC#居然影响了SATA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以前修道过这故障

网友:
很有帮助,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明明没装WIN7啊
如果没装win7我还真的放弃了。再说,安装win7的过程怎么放上来啊!呵呵

网友:
USB转换电压的芯片吗

网友:
usb端口引起的故障还是很多离奇的。以后也得注意这方面了

网友:
楼主你又绕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