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内存MOS管 DS阻值0?

楼主(2016-12-15):
连拆三个内存供电MOS管,测DS阻值居然都是0,我怀疑自己了。。
貌似已经搞定了。重修一次,看到P的 MOS管 DS必须通。。三个都是华硕的 现在我去确认一下是不是P的
华硕

网友:
正常拆下来的MOS管的D极和S极怎么可能会导通呢,P沟道和N沟道仅仅是G极控制电压方式不同来控制D极和S极导通罢了。P沟道是G极低电平,DS导通,N沟道是G极高电平,DS导通。

网友:
是不是没放电就测上了?

网友:
DS怎么会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