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电池电量为0 开机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如何解决?

楼主(2016-12-15):
华硕K550D 电池无电压,外接适配器开机后  右下角提示)0%可用(电源已接通,未通电)
充电指示灯有时 黄一下一秒左右就绿,然后一秒左右又灭了。。 一会大概1分钟左右又重复。。
测试主板电池接口+极 ,灯灭时,无电压,灯黄时有16.7V电压 一下就没有了。。过一会又有16.7V 一下又变为0了..
是电池问题吗??
如果拔电池的插头出来,插适配器后 开机一会量主板电池接口有16.7V 持续半分钟左右 变为3.1V 然后充电指示灯闪黄灯。。一直闪黄灯。。
是不是说明电池坏了? 手上 没有电池换试

网友A:
想排除电池故障的话必须买一个回来试试,不行再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排除电池故障的话必须买一个回来试试,不行再退掉。

这样啊,那看来没有其他办法了。。 再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