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6CM 5V待机1.3

楼主(2016-12-15):
客户那过来不触发待机电流 0.038  我就先查了待机 3V待机3.4V 5V待机1.3 下载点位以后发现  待机芯片的5V开启 14脚 0V    3V的开启3.3正常 顺着开启找到EC的80脚5VSUS_PWRON   让后我还查了EC 的条件 14脚的复位正常  供电也正常26脚   在谈论看有人说 AC_IN_OC#这个正常才发出5V开启     AC_IN_OC#在EC的120脚  为低电平 0V     查到这里美欧头绪了  那个兄弟修到过这个   在线等啊   对了这个待机芯片是rt8206l   在线等啊   帮帮忙吧

网友A:
AC_IN_OC#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_IN_OC#适配器检测信号

这个是低 就正常吧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待机3V和5V EN开启一般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低 就正常吧

是的,什么故障? 不触发?

网友:
华硕的最烦修了,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有5V么?

网友:
这个不是排阻的问题吗?

网友C:
按开机键EC的80脚5VSUS_PWRON  有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什么故障? 不触发?

不触发
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在这里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开机键EC的80脚5VSUS_PWRON  有反应吗?

我看看马上回复你

网友:
看看5v是不是要开机后才出来的   最好找个时序图

网友:
华硕没图纸 没料号

网友:
查查lid休眠开关

网友:
找个芯片的PDF出来看看就是到了  开启信号有没有,我觉得待机不正常看看5V是不是有短路 把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把5ven和3v连一下看能正常开机吗?不能开的话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修到一个5V正常,3V不正常的,是开关板的问题